一个小程序谁帮忙看看哪里错了

楼主(2012-07-03):
bpsk.obj
-o bpsk.out
-m bpsk.map
MEMORY
{
PAGE0:
eprom:org=02000h,len=1000h
PAGE1:
SPRAM:org=0100h,len=0200h
dpram:org=0300h,len=0300h
}
SECTIONS
{
.data :>eprom PAGE 0
.text :>SPRAM PAGE 0
Data_I2b :>SPRAM PAGE 1
Data_I2 :>dpram PAGE 1
Data_I3 :>dpram PAGE 1
fbpsk :>dpram PAGE 1
noise :>dpram PAGE 1
}
}

网友A:
很明显,语法错误嘛。

网友B:
发源代码时请使用 插入代码 功能  这样就不会乱了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新编辑了一下,新手,帮忙看看把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重新编辑了一下,新手,帮忙看看把
引用 楼主:
抱歉 俺对这个 应该是IAR的分散加载文件吧  自己看看手册研究下

网友C:
发源代码时请使用 插入代码 功能  这样就不会乱了格式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