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签名,该怎么做呢?

楼主:
yewuyi这位仁兄,你提出这个意见(看下面图片),我先解释一下
解释如下:
   那不叫广告,我跟你说,那是我的QQ群,我就是让那些新手不被骗,因为赛格里有很多要高价的多手商,为啦不在多手商受骗,买高价元器件等。而我的QQ群里的信息。都是本人去过的,卖的产品质量啊,价格啊,都过关的,积累下来给大家的信息,让大家受益啊。所以QQ群写在啦我的签名上啦

上面是我的一些想法,大家看看 我是该怎么办呢?

楼主(2012-07-03):
方便大家可以不

楼主:
yewuyi这位仁兄,理解我的意思吗,有什么不恰当的请指正

网友A:
虽然楼主很想澄清一些事情, 说得也比较在理
但是我还是感觉脱不开 广告 的嫌疑.
当然啦, 再如何的高人, 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 适可而止吧.
如果能不引起别人的反感, 那就不算坏广告. 也不算坏签名. 毕竟签名里没有明确规定不准广告

楼主:
对于我的QQ群里的任何一家供应商,本人于他们只是有购买元器件的关系,别无其他的关系,并且,买元器件也不打折啊,何谈广告,难道算公益广告吗,那倒是本人愿意做的

楼主:
当然,可以投票吗,如果都不支持,那就得删除啦

网友B:
PIC里的规则,签名里不能有广告

网友C:
建议你去掉的原因:

1、作为技术版面的版主,应当以技术为根本目标,其它不相关的尽量少掺和
2、无可避免的可能会导致部分网友对此产生不满,因为本版面一直禁止各种软文贴、广告贴、灌水帖,如果版主不带头遵守,会给一些意图不良的网友落了口实
3、我个人十分相信你和那些一手商或者代理商没有任何的利益关联,虽然这个行为是出于服务网友的目的,但你的签名形成了买卖的中介行为,任何买卖都可能会形成生意纠纷,不排除有恼怒的网友到本版面进行发泄,作为版主需以版面为重,尽量避免个人行为对版面造成不良影响。
4、作为买卖的非直接相关方,你无法完全保证那些所谓的一手商或者代理商都具备完全的商业资质,作为BBS也无法把网站的荣誉挂钩于版主的个人行为保证。
5、如果只是为了服务网友,可以换一种更好的方式,BBS开辟了供需广告等版面,可以在那里面发相关的帖子进行推荐,但使用签名方式,则实则是一种个人信誉保证的行为。

基于以上原因,故建议你去除签名中涉嫌广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