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元件怎么对齐2D line 有办法没有呢?

楼主(2012-07-03):
PADS元件怎么对齐2D line  有办法没有呢?元可件对齐元件是是可以,怎么元件对齐2D lIne 呢?

网友A:
设置栅格点的方式对齐

楼主:
2D line 不一定在栅格上啊。原件也不一定在栅格上啊 ?

网友A:
顺便告诉你一下,想用好PADS,必须学会用栅格设置,这是PADS的特点

网友B:
搞protel也需要设置。

楼主:
有什么栅格设置的好的方法呢?我都是0.1MM的

网友C:
也可以设别的数值
比如说,设100mil,你要的间距是200mil
那样只要两格就刚好是200mil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