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芯片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2-07-03):
如图,根据电路图来看,逻辑应该是这样:
3脚输入高时 2高6低(或者反过来)
3脚输入低时 6高2低

都不知道用什么关键词搜索了,请大家指教,0084是MARK号

网友A:
你自己用verilog写出来,分析一下不就完事了。这种问题,真是问得有水平。

网友B:
想了想,应该叫“1位译码器”,但是没搜到

网友C:
单片机的概率大。

楼主:
3个脚的单片机?

楼主:
错了,6个脚

网友B:
好像应该叫单端转差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