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要如何读写

楼主(2012-07-03):
cy7c63310的I/O口,我怎么读也读不了,写也写不了,我的配置是Input-TTL,Open Drain pullup和Output-8mA,Push/Pull都没有使用中断,其他未用管脚都配置成Output-8mA,Push/Pull,
I/O就是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看你的Firmware吗

网友B:
重新建个工程

楼主:
搞定了,现在又遇到了新问题,USB上传的过程中,过那么长时间,第二字节数据老是出错

楼主:
比如本来是0x54,结果出现0xA8,其他几个字节都没有错,而且不是每次都错。

网友C:
你的cy7c63310是用什么下载的啊

网友D:
可以用CY3217下载

网友C:
为什么我用USB口连接到电脑上 没有反应呢 不能识别啊

网友D:
哪个USB口连接到电脑没反应?3217还是CY7C63310?

网友E:
嗯,如果是3217,可能是因为你没装PSoC Programmer 软件到你电脑上

网友D:
对,如果是CY7C63310,那可能是因为CY7C63310里还没烧上程序

网友E:
或者是没烧上可以识别USB的程序。

网友C:
嗯 程序烧进去了 USB连接显示该设备无法启动 有个叹号 是没有驱动好吧 而且D-对地的电压是3.3V D+对地的电压是1.5V 怎么回事呢

网友D:
驱动是windows 操作系统的事情,与cy7c63310没有多大关系

楼主:
那该怎么办啊

网友E:
很可能是你的firwware的问题

网友E:
也就是你在PSoC Designer中的代码

楼主:
呵呵,我学习到了不少~~

网友C: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再看看代码和原理图吧

楼主:
OK,那我就结贴了

楼主:
4个人一人5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