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匠人做过单片机无线通信,求交流!

楼主(2012-07-03):
有没有匠人做过单片机无线通信,求交流!
小弟正在做单片机控制JF24C进行无线通信,遇到难题,请教!
按照厂家给的事例程序改写的程序!但是通信时,发关数据的单片机先上电循环发送数据,接收数据的单片机再上电接收数据,这样是可以通信的!但是我要求的是先给接收的单片机上电,再给发送的单片机上电,但这样,却不能接收到数据了!!!求匠人给指点迷津!

网友A:
匠人只有1个,你要哪个匠人啊??

楼主这个芯片是自带无线打包发送的,还是裸奔型的?

楼主:
自带MCU,自带无线打包发送的!

网友A:
检查导言、同步字设置等RF数据包结构是否按规则做的,特别是导言和同步字。

楼主:
好的!我试试!不过应该不是那个问题。程序是人家芯片自带的,没有改写那部分

网友A:
那个无线模块是不是带单片机的,你这边直接串口通讯的那种??

楼主:
对,不过接口是SPI的!

网友A:
你得确认一下,因为我还没见过SPI接口的无线模块,你可以考虑再用一块板子一直处于接收状态来监听空中数据,判断一下是没发出来还是没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