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发热严重,

楼主(2012-07-03):
利用单片机的PWM波形驱动三极管,然后再去驱动IR9630(P型MOSFET),空载的时候没有问题,一旦带点负载,电流约为1A的样子,管子发热严重,然后停止工作!
   管子为TO-220封装,加了散热片!驱动电路图片如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单片机的PWM波形频率约为60KHZ!

网友A:
1、驱动电压是否合适
2、驱动的瞬间电流能提供
3、驱动电阻选择是否合适
4、吸收电路是否合适

网友B:
高速应用,栅源电容避之不及。还要加上一个0.1u电容,能不热么。

去掉栅源电容,如果速度还不够考虑在栅源间加一个低阻泄放回路。

网友C:
7 楼有道理

楼主:
泄放回路:sleepy: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电容C12已经去掉了,C11也去掉,依然发热严重,不带负载,没
有任何问题,一旦负载电流约为1A的样子,散热片就像个电烤炉,很火!

网友D:
应该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换一个吧.这个电路用在PWM,驱动与泄放的能力都很弱.引起了IRF的开关损耗.
你这个电路在慢速的开,关可能能用的.
你试试慢速的开关测试:
从PWM口输出一高电平让Q3常通,看IRF9630热不热?热表示管子没关断.泄放不够.
从PWM口输出一低电平让Q3关断,看IRF9630热不热?热表示管子导通不足.驱动不够.
建 议换一个高速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点!

网友E:
单片机的PWM波形频率约为60KHZ!   频率太高。
你这个电路充电放电都慢,开关损耗太多
参考推挽的设计

网友F:
楼主的电路如果是慢开慢关基本上可用,
用60K的PMW危险。
去掉R11,C12,将R10改为200R,R9改小10倍试试

网友G:
除了C11,C12影响,还有MOSFET输出直接接C13大电容,有这样的PWM用法吗?不热就怪了。

网友H:
就按照60KHZ 50※占空比,Ton,Tof 各占10%的时间,相对来说够慢了吧,你算算需要多大驱动电流,可以说更本满足不了你的驱动要求,这么高频率,你管子基本处于可变电阻区,有示波器测测G点波形就明白了。

楼主:
去掉了C11,C12,发热得到了改善!
30V  输出,1A的电流,工作20分钟,发热基本正常!
明天再测试1.5A 电流,看看发热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好:串联电感有什么作用!请指点!: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I:
接了100UH的电感,基本没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参数不对!

网友J:
你这个MOS的驱动电路用在60KHZ本来就是个错误的设计,,重新设计驱动电路吧,,否则发热没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J:
  30KHZ ke yi ma

网友H:
你自己想办法算算嘛

网友K:
楼主自己算下功耗。
输出负载1A,输出电压是多少呢?
如果在输出大电流情况下管子不进入线性区(Rdson是多少?),那热量可以烤**蛋了。:P

网友C:
试试这样行不行

网友C:
忘了写啦,稳压管12V,二极管用普通的就可以啦。其他的你测测波形,再调整电阻,电容的值吧

网友L:
36V 负载1A,功耗36W,放在管子上,,,,,,

网友M:
供各位参考和讨论:
BUCK变换:可以实现降压变换

工作原理:

电感电流:连续状态(CCM)和不连续状态(DCM)
        连续状态条件下,依据ON和OFF期间磁通变化量相等推导出:
        Vo=Vi*δ
        不连续状态条件下,Vo和Vi不再具有线性关系,要依据点感触能推导,而且与负载大小有关。由于在此条件下,电流纹波较大,电磁兼容性和转换效率都不佳,一般应避免。但负载很轻时仍将无法避免,一般要求在较大负载条件下,应工作在CCM方式
        调试过程中,CCM和DCM主要取决于电感量的大小,电感量越大,越趋向于CCM工作模式,一般集成电路推荐的电感量已经考虑了这方面的要求,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型号,可以用略大一些的电感量(但要注意饱和电流)。如果输出电流比推荐电路小,可以适当降低饱和电流的要求。

BOOST变换:可以实现升压变换

工作原理

同样分为CCM和DCM两种工作模式
        CCM模式下,磁通连续,依据ON和OFF期间的磁通变化量相等,得到:
        Vo=Vi/(1-δ)
    和BUCK变换器一样,DCM模式为不推荐的模式,主要决定于电感量的大小,电感量越大,越趋向于CCM模式。

网友N:
他的电流应该是有PWM的 频率决定的吧!

网友O:
留着向前辈学习。

网友P:
我静候大侠的出现!!

网友Q:
可以用示波器看下开通关断时间来取决于电容的大小。不要一味的换东西,找出根本原因。

网友Q:
发热还是损耗大,占空比跟门极开通时间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