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直流电机的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2-07-03):
上面是一张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电路的其中一项,其他两相都相同,其中BH和BL接单片机IO口,想具体了解下:
(1)6个三极管和两个二极管的具体作用,
(2)以及电容CB1,CB2,C1BL的作用,
(3)为什么要多级放大,是否能考虑用合适光耦或者IO直接控制
不是很了解,希望大神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图有错误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错误,求指教

网友A:
Q1BL三极管哪里,三极管打不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BL端输入0V的时候就打开了

网友B:
Q2B  Q3BL 的作用是用15V电源驱动场效应管。
Q1B  Q1BL 的作用是隔离15V电源和单片机I/O口(不允许超过单片机供电电源电压)。
Q3B  Q2BL 的作用是加速CB1  C1BL以及场管栅极电容的电荷释放,加速关断过程。
4007和CB2构成自举电路,使得V1B的栅极驱动电源电压跟随源极电压“水涨船高”。
4148的作用是当驱动电压小于V1B栅极电压时,使得电路流过Q3B的基极,Q3B导通,对CB1和V1B栅极的电荷进行快速释放,加速V1B截止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想问下如果CB1和V1B不接,会引起什么问题,因为考虑本身就有栅极电容存在,谢谢

网友B:
考虑到场管栅极电容的参差性,如果栅极没并联电容,那么对于每个产品来说,其充放电的速度是不同的(因为栅极的电容不同),而并联了该电容后,由于该电容远大于栅极电容,所以总电容量近似相等,所以整批产品充放电的速就近似相等。产品的性能一致性就比较好。

网友C:
记号留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D:
刚接触BLDC,学习了

网友E:
俺们也来学习一下,现在也正在研究无刷电机

网友F:
看着楼主的图,怎么跟我的第一个项目的图有点相似,只是我的第一个项目失败了,现在是第n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