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纹波请教

楼主(2012-07-03):
做一个DC-DC,用的是TI的TPS54383方案,输入8V,输出3.3V,在接8V的时候电感叫,纹波超级大,300mV左右,慢慢调大输入电压,9V的时候声音变得尖锐,过了10V声音就没了,纹波正常恢复到80mV。
    很疑惑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升高输入电压,占空比下降,一般声音的频率范围在8K到20K,这和占空比有什么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我选的一个3A的电感,负载正常情况下只有0.5A,我即使给电感留一倍的余量,1.5A也足够驱动负载了,为什么老板还说我电感的电流选小了。流过电感的电流与占空比有关系吗

网友A:
电感叫可能和芯片负反馈的补偿有问题,可以用TI网站上的工具算出那几个补偿电阻,电容的值。电感的选取不是留余量的问题,对于降压的DCDC有一个公式已知vin,vout,Iload,f,Ipeaktopeak代入算出电感值,电感的饱和电流大于Ip。datasheet里一般都有说明,仔细看看。

网友B:
电感量加大可能就没事了

网友C(2012-12-02):
看看TPS54383的数据手册,可或者查看TI的相关BUCK的使用手册,里面有相关的计算公式:
http://www.ti.com/general/docs/l ... tureNumber=slva47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