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周围有变压器,可买吗?

楼主(2012-07-04):
家人看了一套房子,离房子5-8米左右的地方有个军队用的变压器。变压器在小房子里面,看不见多少伏的,估计跟普通民用的差不多吧。现在纠结的是变压器会不会有影响?早几年,看过个新闻,一家子住在高压线路旁边,后面全家都疯掉了。

另外,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标准?有没有什么仪器可检测的?

望电工们告知,就此谢过!

网友A:
高压线旁边200m以内按照国家规定是不允许建立住宅房的,但是如果是普通的供电也就是1万伏输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5-6m太近应该是不好的。

网友B:
估计问题不大,想想在供电站工作的孩纸们吧.....
那也是高压,而且是工作!

网友C:
如果有屏蔽房应当没啥问题。

主要是长期生活强烈电磁辐射的环境中会导致人体机能的紊乱,你买个测量磁力线的手持仪器可以大概看看附近磁场强度如何,如果距离较远地方的磁场强度差异不大的话,一般也就认为无所谓了。

网友D:
早几年,看过个新闻,一家子住在高压线路旁边,后面全家都疯掉了。
引用 网友E:

那是因为整天担心高压线对健康有问题而疯掉的吧?

网友F:
LZ书是白读了。

网友G:
50HZ的高压,一般到地上的变压器,进线22KV或11KV,没什么影响的,又不是高频大功率RF发射。
据说附近有手机站,才有点影响。

网友H:
仅仅10KV配变问题不是太大。
周围没有露天的高压线就没大问题,埋地的高压电缆一般都带有电磁屏蔽层。
如果是有10KV露天线路,长期居住隔5米稍近了点,也有安全隐患。

网友H:
加一句,像500KV站值班工作的是有工作年限的,巡场也必须着等电位服。他们该拿那么高的工资。
220KV站的工作就比较杯具,好在现在一般110KV的搞无人值守,等什么时候220、330的也进化成少人、无人的。

网友I:
最好要有屏蔽铁箱或屏蔽房
否则当心引雷!

网友J:
楼主作为一个搞技术的,发这个帖子真是丢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 ,冬发大哥说的我脸红。因为我读的书方向非常的专,应用也少,又是好读书不求一点点解的那种。现在也转行了,忙的没时间动脑子想这些东西(每天上班十四五个小时)。早上吃饭的时候,家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把握,白天也就中午十几分钟休息,也没时间去研究了,晚上就要给答复。故此发问,贻笑大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哈哈,确实。大侠教训的是。
不过,请教大侠大侠几个问题。
1,我没去过现场,大侠在也没去过现场的情况下,是否能告诉我他们走的线路是多少伏的?
2,他们做了什么屏蔽之类的处理没?做了的话,是如何做的?处理效果如何?
3,假设没做处理,假设离线路10米的情况下,如何计算磁场和电场强度(本人物理现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在此也一并献丑了)。
4,在打雷,或者下雨等异常天气里,也一并帮我估算个范围。
5,在上述的数据下,请问下对人体的各种组织,包括神经,心脏等有何影响?请给出权威的数据,最好有实验证明。(没有大量长久地实验证明,我不信书,不信标准。就像转基因的争论一样,我无比怀疑哪些所谓的学者,科学家给出的解释。在今天这个问题上,我更信电工,但我看到的多少有一点失望)。

网友H:
1、你说是小房子,那就基本上可以肯定是10KV配电变压器
2、参考“埋地的高压电缆一般都带有电磁屏蔽层。”

3、4、5、就算是算出来又如何,参考“高压线旁边 xx m 内按照国家规定不允许建立住宅房”,
                                                                                            他们肯定会对你隐瞒一些不想告诉你的事情

网友C:
回复 网友J:
哈哈,确实。大侠教训的是。
不过,请教大侠大侠几个问题。
1,我没去过现场,大侠在也没去过现场的情况下,是否能告诉我他们走的线路是多少伏的?
2,他们做了什么屏蔽之类的处理没?做了的话,是如 ...
引用 网友E:

搞的太复杂了,你按照俺2楼的办法试试就行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J:
哈哈,确实。大侠教训的是。
不过,请教大侠大侠几个问题。
1,我没去过现场,大侠在也没去过现场的情况下,是否能告诉我他们走的线路是多少伏的?
2,他们做了什么屏蔽之类的处理没?做了的话,是如 ...
引用 网友E:

电工是搞自然科学的,不是搞神学的,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就是有实验依据,请问现在叫唤被辐射了的人,哪一个说清了自己是被哪一个频段的信号辐射了?哪一个人研究过不同频段不同功率的辐射对人有什么影响?100W的广播电台和100W的伽马射线,对人的影响是一样的??

网友K:
楼主可以以此向开发商砍价
实际影响可以忽略的,一般军用的规格比民用的高
怕的是打仗起来你那里离爆破点最近

网友L:
晕!看另一套房子去!纠结什么?

网友M:
:L
看到标题我第一反应居然是房子周围有变压器,变压器能买吗?
而不是房子周围有变压器,房子能买吗?
晕死啊,这辈子注定买不起房子,:dizzy::curse:

楼主:
回复 网友J:
再请教下,你说的神学指那个?科学是那个?
既然这么多未研究,未知。你又为何如此深沉的回复?我以为阁下心里早已一清二楚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就是因为“他们肯定会对你隐瞒一些不想告诉你的事情”这个来的。另外,还有个原因,最近实在太忙!

网友N:
果断买下,房子内装取电绕组,省电费了。

网友O:
建议慎重考虑!

网友P:
干嘛买这样的,犯不着心里忌讳。低压电器会发声,连高层的一楼单元门、电梯、天井都会发出呜呜声,挨着电梯的房间如果隔音做的不好夜里会听见电梯的响动,所以这些位置一定要远离。

这些跟技术没关,跟开发商的道德底线有关。就像那些出现横死的人家,他的房子会贬值一样,即便便宜了,也没人愿意买。

网友Q:
如果是很小的房子就应该没有事,因为住宅周围的小房子里装的变压器一般都是配变,能量很小的,且变压器外壳接地,具有一定的磁屏蔽功能,否则变压器周围的铁质螺栓、附件都会发热,效果就像电磁炉一样,唯一能有泄漏的位置就是接线端子了,几个出头而已,能量和家里的电气插座差不多。如果是大房子,那有机会最好能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电抗器,铁心的还好些,空心的辐射太大,一定要躲得远远地。什么屏蔽房也屏蔽不住,只能靠空间距离来衰减。

网友J:
回复 网友J:
再请教下,你说的神学指那个?科学是那个?
既然这么多未研究,未知。你又为何如此深沉的回复?我以为阁下心里早已一清二楚了呢。
引用 网友E:

科学从来不说自己是万能的,这就是科学和神学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说话激怒了我。因为在说事情的同时,你贬低了我的道德!我决定不再忍让!

下面这样的不雅词语我还没用在任何人身上。

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

楼主:
长久以来,这里为什么不雅词语不雅词语,开始我甚是不解,后面我才顿悟,原来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

楼主:
我觉得去攻击一个人,在公共场合说出像上面这样的话,辱了傍观者之瞻观。对此,我对路过的看官道歉。但我郑重立下诺言,在21IC,我只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

楼主:
最后,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

楼主:
最后,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

网友C:
最后,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不雅词语linfuchi 发表于 2012-7-6 00:13

如果你一切愤怒的根源源于NE5532在11楼的那个回帖的话,俺个人认为大可不必,总体来说,那句话并无什么对你进行人身攻击的含义。

网友R:
回复 网友E:
“jnv”我不是很懂:L

网友S:
回复 网友R:
不雅词语

网友S:
心理学上考虑 ,还是不要买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jnv”我不是很懂:L
引用 网友R:

ji nv-->jnv-->jnv

网友T:
最好不要买靠近的

网友L:
21IC论坛是拍砖论坛.....尖酸刻薄的话可以出自任何人之手(口).
只要你碰触了他的底线,或他心情刚不好时,他就会毫不客气损你,
就算是周立波这种人也会开骂,,只不过他骂人时不带赃话.......

建议: LZ一笑置之...无须计较...反正大家又互不认识.

房屋之事,,建议另选为上策.

网友U:
别人发帖询问,觉得不好不搭话就是了,讥讽别人不太好啊!
房子之事赞同楼上!

网友V:
担心的,应该是高压电场吧。本人认为,一般来说,低频的能量大,但传不远,高频的传得远,但能量小。(如果有错误请不吝纠正)

在淘宝上搜索一下“电场测试仪”还真有,几百块。应用中也有“1、用于环境电磁辐射测试:居室、办公室、计算机房、控制室、电缆、高压线、监控器、发射器等辐射源的测量。”试试能不能跟踪到变压器周围的电场分布。然后再做进一步决定。

可以买个试试,其他地方说不定也派得上用场,比如周围有人**了,可以帮助检测一下生活环境有没有异常电磁辐射 什么的。

网友J:
楼主啊,我是好心劝你,你骂我干啥啊?莫非鼓吹你去买孕妇防辐射服就是对你好了呀??你身边被骗的人还少了呀???

网友J:
再给楼主说一条,仙人掌吸电脑辐射?信么?哪个频段?X射线?仙人掌能改变X射线的方向?中国人成功改写了相对论!

网友W:
有些人就是用大字体和加红字来回复,非常无礼,装13! 鄙视之!:hug:

网友X:
你说的房子装的,那是箱式变压器。一般居民小区用变压器都是10KV/380V,50HZ低频,我国箱式变压器应用越来越广,很安全,不用担心。
铁房子里装的是干式变压器,比老式的油变,它不会燃烧也不会爆炸。
铁房子可以防雷,接地防触电等。

网友J:
有些人就是用大字体和加红字来回复,非常无礼,装13! 鄙视之!:hug:
引用 网友W:

被骂了还不准喊冤,啥逻辑呢?我的B是用技术装出来的,是牛B!给不出道理还骂人的才该鄙视!

网友Y:
我看要是心理上有障碍就别买了。不过好像是已经买了。

网友E:
那是因为整天担心高压线对健康有问题而疯掉的吧?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道理

网友E:
我们老板说,辐射基于共振,
如同微波炉的发热原理,是因为发出的频率和H2O,水分子的共价键起到共振作用,从而传递能量。
所以,人体内化学键亿万种,不同频率也许对不同的化学键有共振...

网友J:
我们老板说,辐射基于共振,
如同微波炉的发热原理,是因为发出的频率和H2O,水分子的共价键起到共振作用,从而传递能量。
所以,人体内化学键亿万种,不同频率也许对不同的化学键有共振... ...
引用 网友E:

水分子频率在2.4G,研究WIFI还差不多。

网友Z:
各种盲目各种无知,开口闭口谈辐射,可连什么是辐射都不清楚,还谈什么?
不懂?那就去问问谷戈,问问度娘。

网友AA:
建议楼主拿个铁丝去搭一下电线,如果楼主感觉比较麻那房子就不能买了。如果没感觉,那房子也不用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