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路轨实时检测解决方案

楼主(2012-07-04):
铁路第六次大提速,缩短了列车运行时间,增加了铁路运输能力,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经过六次大提速后,某些区段列车的速度高达250Km/小时。列车以这样高的速度运行,需要铁轨,路基保持良好的状态。传统的人工检测铁轨的方法显然不适应目前高速铁路的要求,所以需要新的实时检测的方法。
机器视觉检测方法是一种新的无损检测方法。该方法可以实时获取铁轨表面的图像,将这些图像和GPS信息记录在一起,可以进行事后图像分析,找出有问题的轨面,并利用对应的GPS信息,查找出问题路轨的位置。
用机器视觉的方法可以将检测装置安装在任意一辆客运或货运车上,不需要专门的监测车,从而完成全路段铁轨表面图像数据的采集。

网友A:
嗯, 一个很好的检测方案, 完全可以借鉴到很多领域来.

网友B:
此方案最多只能采集瞬时相对轨距数据而已,数据是否准确,还有赖于安装位置(物距)精度,何况该相机能否全天候、全路程保证镜头干净还是个问题。真正威胁高速列车安全的不仅仅是这一项数据,更重要的是道岔密贴、轨面误差、轨距误差等,(未包含电务信号)。上述数据要求精度是0.1mm,不是1mm,而且用铁路俗语说“状态修”数据比“故障修”数据更重要(即提前知道可能故障的数据更重要)。再者,庞大的动态数据,如何做到即时共享?否则,这些数据只能是事后诸葛了。

网友C:
一个很好的检测方案,一直都烦滚珠螺杆没有这样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