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板子中的DS1302掉电后不在**时间

楼主(2012-07-04):
有个控制板子原来DS1302芯片可以记忆时间,可是换了新的DS1302就不能记忆了
PS:备用电源和其他的控制存储芯片都没有动过,我查了DS1302资料芯片里有一个RAM,是不是RAM里面有程序啊

楼主:
怎么没人气啊。。

网友A:
ds1302有个外部电源脚,接电池才能不掉电啊。如果只**几秒,也得接个电容。
断电后,马上量一下8脚VCC1有电压没有,没电压就不能继续走时。

网友B:
要备用电池才行的

乐赚**论坛

网友C:
电池没电,或主供电电源盒电池电压不匹配也不行。信息比较少,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