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E13.1怎么搞?

楼主(2012-07-04):
小弟笔记本电脑,64位win7家庭版,装了ISE13.1,双击没有反应,只能通过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才能打开,而且新建的工程双击也打不开,只能在程序里open project。
这怎么解决啊?是不是我装的有问题啊?请教诸位了,急!

相关下载

网友A:
和你的系统能够有关系。一般工程上都用XP,成熟稳定

网友B:
我的13.1也用过,没问题。

楼主:
确定是系统的问题不是软件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大哥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B:
我在win7 64下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大哥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B:
我正常安装,没有其他。

网友C:
换成xp系统多舒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的时候也没有需要选择什么for everyone还是什么only user之类的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是only user,也不应该不能新建工程啊

楼主:
所以就很困惑啊,用倒是也能用,就是麻烦些,讨厌的很

网友E:
我在XP下也出现过类似情况,重装ISE就好了。
好像是系统环境变量有些没有正确添加到系统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何让系统变量添加到系统中呢?

网友E: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不过我之前试过自己添加不起作用,最好还是重新安装一下ISE。

楼主:
重新装了,没用!肿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