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触摸按键受中断干扰问题

楼主(2012-07-04):
我的测试板(MSP430G2553)的触摸按键功能正常,当我用遥控器作用到测试板时触摸按键受到了干扰(在无触摸动作时仍会返回键值)。
我的测试板上有红外接收头与MCU引脚连接,每接收到一个脉冲下降沿将触发一次中断(一个遥控信号将产生一串脉冲信号也就是产生快速连续的中断)。可能就是这连串的中断干扰了触摸按键程序,于是我把调用触摸按键程序的周期大大延长,这时受干扰的情况会好很多,但是仍会受遥控信号的影响。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遇到类似的情况,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避免这种情况,就是要把两次事件错开。要么就是在处理touch的时候关闭中断。要么就是在遥控信号处理的时候,认为touch功能无效

楼主:
现在问题是即便遥控信号消失了,tuoch函数  keypressed = (struct Element *)TI_CAPT_Buttons(&keypad);  仍然有返回数据(与有按键动作一样,但此时并没有去触摸按键)。就是干扰消失了,但是影响还在

网友B:
要么程序里有问题,要么还有干扰存在

楼主:
我是做空调控制面板的(必须要带红外遥控功能)。不知道大家能否推荐一个可代替MSP430G2553芯片的触摸按键的MCU方案?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只要把MCU 的工作主频提高。我设置成16MHz,是因为减少了中断响应时间?还是因为提高主频后提高了Touch功能的抗干扰能力?。我不确定。

网友C(2013-11-2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只要把MCU 的工作主频提高。我设置成16MHz,是因为减少了中断响应时间?还是因为提高主频后提 ...

我遇到的问题是,触摸按键在没有按下的情况下,程序就自动做出了有按键按下时的反应,,后来把时钟由1M改为16M时,问题就消失了。提高时钟频率看来是一种好办法

网友D:
这种情况的在程序里面整个延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