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皮allegro显示正常,CAM350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07-04):
最近在使用allegro spb16.3画PCB(打了hotfix补丁也不行),铺铜皮时,使用了网格的方式,动态铜皮,一切正常。
显示如下:

光绘设置如下:

导出也正常,没有提示什么错误,但当在CAM350中查看时,却不一样了,都乱到一块了。

这是怎么回事了,顶层所有的线都跟铜皮连接到一起了。我出的是正片。

DX们,救命啊!!!!!!!

谁来帮忙我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楼主:
顶起此贴,求版主帮忙!!

网友A:
这个是你出GERBER之前动态铺铜参数没有设置

我的ALLEGRO卸载了,也没法给你截图,你出GERBER之前除了精度和格式之外还要设置动态铺铜参数

你点击shape-global-dynamic Params,然后需要给里面的参数做设置才可以,一下也说不清楚
具体的你可以参照一下ALLEGRO出GERBER的教程,我现在很少用allegro,现在这里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设置哪里啊?我都尝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哪位DX来帮一下忙啊。等着出光绘,投板呢。。。。:'(

网友A:
看看你的这个

网友B:
不介意的话,源文件发来,帮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地方已经设置成Gerber RS274x了,这个没有问题。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设置的不对啊????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今天下班了,电脑在公司,明天上午一上班,我就上传上来,请DX们帮忙解决!!!!万分感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源文件,麻烦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ALLEGRO卸载了,羽工帮他转下GERBER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位是羽工啊???
帮人帮到底啊。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是羽工吗?

您好羽工!据说您能帮忙转gerber,麻烦了。

楼主:
还是不行啊,这会不会可能是cadence allegro软件的bug呢?
哪位遇到这种情况?

铺铜皮后导出的gerber都连在一起了?????????????

楼主:
都连在一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负片时,allegro使用thermal relif和anti-pad
正片时,allegro使用regular-pad

我一般使用正片,所以焊盘只做了regular-pad,这个应该不是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A:
你再按照下面的做法试一次:

操作这样:先选中覆铜(select shape),然后右击:change shape type ,改成静态铜。
然后出此GERBER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你告诉我你用的是CAM350的哪个版本,5.0还是7.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转换为静态铜时出现如现错误提示,不能转换啊
Change shape type not allowed for dynamic cross hatch shapes.

楼主:
转换为静态铜时出现如现错误提示,不能转换啊
Change shape type not allowed for dynamic cross hatch shapes.

楼主:
今天又下载了cadence allegro spb16.5最新版本的,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还是乱到一起。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 allegro软件有bug啊?????????????????????/

楼主:
看来是没有人能帮忙解决了,还得靠自己啊,但是我该怎么解决呢?
把铺的铜皮删除掉,出gerber一切正常没有问题。

一加铜皮就有问题,噢,我这样试一下,先加一块静态铜皮,看看静态铜皮有没有问题。

楼主:
铺了一块静态铜皮,手工挖空,导出gerber就没有问题。

不至于让我全手工挖空啊,那么多个过孔,我勒个去了。
看来问题出在动态铜皮上,使用静态铜皮就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还得继续实验,找问题。

网友C:
可能是软件**存在问题。

楼主:
这个贴子得顶起来,一定得把这个动态铺铜的问题解决掉,要不然,以后还是会有人遇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Options-shape fill type里面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说的改了,还是不行。提示如下

Change shape type not allowed for dynamic cross hatch shapes.

楼主:
继续实验,在电路板上铺一块静态铜皮(左边)显示正常,再铺一块动态铜皮(右边)显示不正常,都连接在一起了。

看来,就是动态铜皮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不能转换为静态铜皮呢?转换的时候出现错误提示啊。接着弄。

网友B:
不好意思,昨天没来我刚看了下,用你原来的文件,检查无误,但是出gerber 提示database 出错,删除铺铜,可以出gerber 所以你的问题在于铺铜上我删除了你的铺铜,重新动态铺铜用zcopy命令,铺的铜皮和你的铜皮有明显的区别,至少是规则间距设置上面可以看出来。

网友B:
所以问题在于铺铜,不知道你是怎么铺铜的,还有铺铜和焊盘走线的规则间距设置的问题,检查下,你重新设置铺铜规则,自己再铺铜吧

楼主:
是的,问题出在铺铜上,我已经确定了。静态铜皮,手工挖空导出gerber没有问题。动态铜皮就不一样了,如果是实体铜也没有问题,但如果是网格铜肯定就出问题。

看下图

楼主:
实体铜没有问题,网格铜有问题

楼主:
我勒个去 !

此贴必结!

无图无真相,上图!(有力的证据!)

网友D:
你gerber中多加了东西。

只加你要的东西。其它一概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