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13上电置位的问题?

楼主(2012-07-04):
请问4013在上电时,Q端如何置1;下面的电路可以吗?为何我仿真时Q端电平是随机的?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啊!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A:
应该可以啊,搭电路试。

网友B:
楼主电路没问题。不过在实际应用时,为了保证上电后,Q输出电平确定,C1容量可能要用到100uF。

那么为啥“。。。仿真时Q端电平是随机的?”。有可能仿真时没有设置、应用C1电容的初始电压值。

网友A:
上电时Q端输出的高电平靠SET端的置1 来设定,上电时,电流通过C1到R2使SET端为高电平,则Q端输出高电平。仿真不行,建议楼主搭电路实测,不要太相信仿真。

网友C(2012-11-05):
怎么样使得上电输出为低电平,然后是高电平

网友D(2017-03-01):
不知道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用了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