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接口变量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2-07-04):
程序接口变量应该如何设置?程序接口变量一边都是要在两个或多个文件中使用,应该设成静态局部变量,还是设为全局变量?
静态局部变量不是只能在块结构内部使用的吗?为什么能够在其他函数中调用静态局部变量?生命周期和全局变量一样,那么静态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到底有多大?
在外部函数开头定义的变量的作用域有多大?

楼主:
...为什么又没人理了?:Q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跨模块的全局变量
静态全局变量,仅在本文件模块下,作用域从声明处起始处开始到文件末尾有效。
extern出去的全局变量,见者有份。
static的模块内变量,是无法被extern引用的。

网友A:
如果非要跨模块访问全局变量,
建议定义专门的函数return只读出去

楼主:
嗯~
明白了~
主要是被你这几句代码给搞晕了
  static  uint_fast8_t  sec = 0;
      static  uint_fast8_t  min = 0;
      static  uint_fast8_t  hour = 0;
      static  unt_fast8_t   sec_cnt = 0;
现在明白了,静态变量只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一次,以后在到这几句代码的时候久不会再被初始化了
被它给纠结了两天

楼主:
分都送你啦~

网友A:
分都送你啦~
引用 楼主:

because of you, i have been expert  in local zone
so, thanks.

网友A:
中文输入法突然不**,蹩脚英语就冒出来了
哈,我现在新手园地专家排名前二十。
哈哈,都是你贡献的 谢谢哦

楼主:
要不我发几个高分帖子~

楼主:
额~这个应该私下说~

楼主:
话说我昨天买了4个8*8的LED点阵,准备做个16*16的点阵,其中3个标着 LG12088BH型号的,1个标着LG12088AH-W买的时候没注意,回来一看才发现型号不一样,百度N就没结果,又赶上万用表没电,今天换了块电池,测得A是共阴管,B是共阳管,没辙了,只能明天去换元件了,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