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后增加LC滤波,电容倍增器的的作用。

楼主(2012-07-04):
DC-DC后增加LC滤波,以达到降低纹波的作用。
用电容倍增器代替电容是否能够降低电容大小?

网友A:
那玩意是有源的吧。。。怎么可以替代电解。。。

网友B:
以前做过电容倍增器实验,感觉不明显了,貌似没有什么作用,建议LZ亲自做一下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