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掉电工作电路

楼主:
有没有这样一种电路,当板子上的所有电平都在掉电的时候,由于某些电平电压值比较高并且掉电比较慢,电平掉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三极管导通,直到该电平已经无法驱动三极管。在这个过程中三极管一直导通,但是当电压正常的时候,三极管截止。

一直没想起来怎么实现,但是应该很简单。。。

网友A(2012-07-04):
如下电路~

网友B:
电路形式很多,关键要说清楚需求,掉电的时候需要维持供电多少时间?掉电信号需要在掉电以后多少时间内建立起来?

楼主: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34589
9&ptid=352107]3# NE5532

谢谢NE5532的回答。
我的需求很简单,板子在断电的时候,上面的一些电压掉电顺序不一样。有一路电压U1掉电比较慢,在单片机供电结束的时候,该电压还有15V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和另外一路电压在掉电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其他部分的电路发生动作。
所以就希望在U1掉到某一电压值的时候(比如说15V),三极管/FET 打开,使U1和另外一路电压电平一样,这样持续大概100ms左右。

网友B:
啊,楼主要的东西都没要对啊,你要的不是掉电检测,而是“欠压锁定”,首先你要保证你的设计,在单片机长期处于复位状态期间,不会有误动作,然后再给单片机上个复位芯片,在电源电压降低到其最低工作电压以前使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就OK了。

简单来说,楼主的问题是根本没有按照正规流程设计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