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能做什么用

楼主(2012-07-04):
请教:spartan6能用来做DDR2、flash、VGA等的驱动吗?功耗大概是多少啊?跟spartan3有什么不同?spartan6大概多少钱一片呢?本人新学spartan6,望指点!

网友A:
:L这个问题都太大了,不一样的规模当然不一样。

FPGA 没有驱动这个概念。

网友B:
去参加xilinx的比赛,送板子,以后多多关注一下!

网友A:
去参加xilinx的比赛,送板子,以后多多关注一下!
引用 网友B:
什么比赛

网友B:
猴哥,你可以去搜搜啊!!!!

楼主:
价格,价格总是确定的吧?

网友C:
不得不说,Spartan-6有点难用,尤其是时钟系统。:D

网友B:
去大学计划上看看,那里便宜!

网友D:
7# sleepybear 还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是不是用过spartan6?到时还要向你多多请教啊

网友E:
spartan6功耗大啊……

楼主:
那现在性价比比较好了除了S6还有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