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充电切换电路请教!!

楼主(2012-07-04):
工作需要,需要做个太阳能电池的充电及供电切换电路,白天阳光充足的时候,由太阳能电池给设备供电,同时给蓄电池充电;夜晚或者阴天太阳能电力不足时,由蓄电池供电。      负载工作电压是20-24v,电流2A
      打算用2个12v  20ah的蓄电池,用36v的太阳能电池板给串连起来的蓄电池充电,我怕36v电压太高,所以做了一个降压变换,用LM2596把电压降到28v给蓄电池充电,以保护蓄电池防止过充,欠压保护(低于22v停止输出)和过充保护(高于28v切断充电)都做了考虑。
      现在最担心的是,如果蓄电池放电到最低,那么充电电流是不是会很大(超过3A),从而烧掉LM2596呢,这个芯片,理论最大电流是3A。
      不知道这样考虑是否合理呢,有经验的朋友,能否给指点一下,以前没做个这方面的设计,不太熟悉。如果有简单的方案共享一下最好了。

网友A(2012-12-15):
为什么不考虑换电源方案呢?

网友B:
蓄电池充电不能简单的用恒压充电,一般来说,要分成三个阶段,恒流,恒压和涓流。在电池电压低的时候要恒流充电

网友C:
可以使用专门的充电器,然后需要对电池放电电压进行一个最低限制,比如两个电池到20V时,不给负载供电,这样可以避免电池过放,影响寿命,及上述所说的问题。
http://www.ti.com/product/bq24105

网友D:
**是ba gong,min gan ci太厉害了

如果你的设备是24小时工作的,工作电流一直有2a多,你的电瓶配置就太小了点,撑一个晚上都够呛,第二天不出太阳就**了。难道你那儿天天艳阳高照?如果你的太阳板功率100w,其最大输出电流也就3a多,一天中大多数时候是远小于这个数的,而你的电瓶到第二天基本就是放到底了,根本不用担心过充,所以太阳板直接电瓶,中间只需接个二极管防止反向放电就可以了,这样才最大利用太阳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