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差分的方法可取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04):
楼主电路不会把FPGA_IO1信号变成一对差分信号。

网友B:
这个电路并没有实现差分信号的变换. 自然不可取咯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样的电路是不可能把信号变成差分信号,LZ首先要搞明白差分信号的定义。
差分是两个信号线之间的电压差,而不是信号线对地的电压。

网友D:
楼主把对地的信号变成对电源的信号,这个信号不叫差分信号。

网友E:
Pout1换成FPGA_IO1,估计勉强能用。

楼主:
这种设计是国内著名高校tsinghua一个实验室设计的电路,我有点疑惑,所以发上来,想讨论讨论。

楼主:
没验证此电路,我不准备参考这个电路了,我直接用ic-vx单端变双端的芯片了。

网友A:
FPGA本身就有差分输出pin为啥还要FPGA外面变换差分信号?

网友F:
不算,要差分,就上个MAX485,发送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猜测是电平匹配的问题。清华那边给我们设计的电路只有这部分没有验证,但我们现在想自己做了,就参考了一下他们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