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LASH制作U盘,格式化后显示的容量问题

楼主(2012-07-04):
RT,格式化后成功了,U盘的容量大小正确,但是占用的容量确实错误的,格式化后显示容量为2M,但是占用空间为1.25M,剩余736KB。这可能是哪引起的啊?我用WINHEX让软件发现第0扇区的的数据是正确的(即引导扇区的格式),而第二扇区确不正确。但是我单独测试驱动程序,读写都没问题。这什么原因呢?

用bus hound监测格式化时,电脑发送的数据包,数据都正确,但是我发现我做的USB设备,只能接收引导扇区的数据,并存到第0扇区,而FAT表数据,以及目录表数据确没有接收到,这是哪的原因啊?

楼主:
结贴了,自己研究吧

网友A(2013-03-27):
解决了没有?我这边是读取容量正确,但是格式化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贴了,自己研究吧

研究出的成果可以共享下:lol

网友C:
这个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3-12-25):
你好,我看到你也研究过STM32格式化后容量问题,现在解决了吗,能指点下我吗,我用K9K8G08做U盘,格式化时候显示0.99G但是实际格式化以后只有771M,而且写到盘里的数据会出错

网友E:
楼上的可以加你Q吗  我最近也在做NANDFLASH这一块   想和你沟通下 372596582

网友F:
将问题   贴出来   大家一起钻研钻研    问题解决了   将思路说出来   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G(2014-06-26):
也遇到这个问题  不知楼主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