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DA7419的second source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7-04):
目前,刚刚接触一款音频芯片,型号是TDA7419。
它里面的规格书,有个second source selector,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我之前用的是7313音频IC,里面涉及的东西相对简单,就是volume,bass,treble,fadd等等,通道也就3路。而这个7419资料说明太不清晰了,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说得真没有TDA7313那么清晰。图也没它直官。

这里头应该能看出来吧。

楼主:
这个问题,我暂时选MAIN了。
我刚刚编写了一个7419的程序,按资料里描述,我只是选择了通道,然后打开主音量,其他什么也没做。
结果,没有声音出来。
按理说,7419里面无非就是个数字开关,我选好通道,打开主音量就可以出声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