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O ,GTR IGBT, MOSFET 频率范围分别为多少

楼主(2012-07-04):
GTO一般最高只能做到几百Hz,但功率较大,已达到3000A、4500V的容量。
GTR目前其额定值已达1800V/800A/2kHz、1400v/600A/5kHz、600V/3A/100kHz。
IGBT的频率一般不会超过100KHz,但高频性能比GTR好。
MOSFET 的频率理论上可以做到1MHz(1000KHz),应用范围比较多的频率段应该为几百KHz左右。
所以排序大概为:GTO<GTR<IGBT<MOSFET
另外,设计电路中选择功率器件不能只考虑频率,还有如开关损耗、驱动电路的设计、电流电压等级,所以说这是个折衷考虑的结果。
转载自http://cxtk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