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线路板工作不稳定

楼主:
有个产品,用了挺长时间了,最近发现焊好的160快板子竟然有一半是坏的,以前从没有过这个问题。用的是PIC16C57C单片机,程序是用专用烧写器烧写的的,不存在配置字弄错的情况,晶振用的是4M,HS模式,经过测试我发现坏的板子,晶振没有工作,最奇怪的是晶振一会工作,一会不工作。我换过晶振,也在晶振并过电阻,没有什么改善。PIC16C57C的27,28脚接的晶振,加的是20pf的电容,奇怪的是测量好的板子晶振的两端是不通的,而那些工作不稳定的板子两端存在一定阻值,有的是5M,有的是10M(测空板的晶振两端是不通的,为什么换上器件之后就有一定阻值了呢)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我也更换过芯片,最后怀疑是线路板的问题

网友A(2012-07-04):
1、PCB内部铜箔有问题
2、焊接晶体时使用了过高的温度,导致晶体内部熔融,形成绝缘程度下降后的等效负载电容偏大,刚生产时因为整板温度较高,晶体物理状态较活泼,此时起振较容易,冷态后晶体物理状态没那么活跃了

楼主:
我将好板子和坏板子的晶振对调后,坏板子还是不起振,好板子还是好好工作的,这样我能排除晶振的问题吗?

网友A:
那就查查电路等,可以拆一片坏的下来到编程器反读配置字,看看是不是为HS ?

网友B:
把原理图,PCB传上来看看。

楼主:
5# yewuyi [
我将好板子上的芯片拆下来读了配置字,是HS,HS模式能用4M晶振吧,以前一直用的是4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图用了好几年了,没出现过这种状况啊,所以我怀疑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A:
5# yewuyi [
我将好板子上的芯片拆下来读了配置字,是HS,HS模式能用4M晶振吧,以前一直用的是4M的
引用 楼主:

可以,4M建议使用HS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图用了好几年了,没出现过这种状况啊,所以我怀疑是板子的问题
引用 楼主:

这图画的太差了,可以打10分,但,是百分制。

网友A:
1、重点检查晶振质量和晶振旁边的两个电容,可以把坏板子旁边的两个电容先去掉。
2、你的PCB铜箔走线和元件距离很近,检查PCB铜箔线和焊盘等是否发生了短路等

楼主:
10# yewuyi [/b
是元件布局太差,还是走线太差啊

网友C:
布局太差,走线也太差差,线太细

你可以把20PF换成10PF试试,成功了要请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坏板子的晶振拆下来,然后重新在焊接上去,就起振了,好几个都是这样,很奇怪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所以让你用10PF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子尺寸受限制,布局也只能那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PF都大吗?回头我试试10PF的,好像手头没有这么大的电容啊

网友D:
晶振配置字以实际震荡幅度为准,一般4M的用XT的也可以,具体可以看晶振OSC2脚的波形,5V供电,超过2.5V p-p就可以了。怀疑你的板子焊锡氧化,或者是助焊剂漏电造成的。这个时候湿度比较大,板子很容易氧化或者不良助焊剂漏电,从而出现你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的有些道理,只不过没有手段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已解决,由于某个元件引脚氧化不好焊接,结果在板子上涂了助焊剂,漏电所致,用酒精清洗就好了。

网友E:
7楼的图,直插的晶振壳体下方竟然走同层线,而且还有过孔...那根粗粗的应该是5V吧?:L

这块板好多地方要改改了.

板子能用是最低的要求,我们应该往小康方向前进.:lol

网友F:
我觉得可能是晶振质量不行,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问题,换了晶振就OK,当然板子布的不是很合理.

网友G:
是不是晶振下面通空和晶振外壳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