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怎么在protel 2004中找到LM2575及其封装a啊。

楼主(2012-07-04):
要是哪位仁兄手里有现成的,给小弟发个也行(wdq13007577667@163.com),不胜感激。。。(还有MBI1801的也没有找到!)新手第一次画板子,希望各位大哥鼎力啊。。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给我回个帖啊!急用啊。。求解呐。。。

网友A:
(⊙o⊙)…,我也是新手过来的,现在还是新手,大部分封装都要自己画的,找个手册,一般有封装图,在protel里面建原理图库,自己画就行了。其实主要是PCB封装,原理图封装只要引脚对,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以后学多了就会慢慢明白。

楼主:
呵呵呵,谢谢哈!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呐!

网友B:
查找元件的地方有一个可以搜元件的
像这类的芯片可能会有
你自己找一下

楼主:
兄弟,你手里有没有这种TO126的封装PCB?有的话给我整份呗。。。

网友C:
LM2575的封装有好几种,LZ要哪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