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TM32F0探索套件初步问题?

楼主(2012-07-04):
收到STM32F0探索套件非常高兴,感谢意法、21IC和小跑堂。
刚动了一下套件有几个问题请教:
1、在设置好下载后重启芯片时芯片无法自动重启,在DEBUG中选择ST-LINK DeBug中设置重启,还需要设置什么?
2、将其他例程下载到套件中,可始终跑的是按按键后改变LED3的闪烁频率,难道程序没有下载下去?可下载灯亮了一下绿色啊?难道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设置?

问题太菜,让大家见笑了。还望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A:
加下QQ吧,我有问题请教你409934985

楼主:
我是菜鸟,请教谈不上,如有问题可以在这一起探讨,也方便遇到相同问题的人。

楼主:
有没有哪位成功下载代码到芯片的,指点指点我啊!
我想用JLINK试试,但发现我的JLINK还不支持F0。
真是有点晕了!!
没有哪个技术支持支持一下吗?

网友B:
这个板子只需要一根数据线就可以下载了
板载了STLINK的ST-LINK/V2 (SWD only),意思就是已经携带了STLINK
看看原理图的第一部分的右下角!
主要是驱动要安装好
可以再IAR6.3左右系列driver包里找到
我已经上传到: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om/iclist-49.html

网友B:
连接有问题!
需要的话直接PM我,或者邮箱发我!
308380251@qq.com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你驱动的问题,去硬件管理器看下你的驱动装好没?再看下STLINK的版本

网友D:
去网上下个驱动就行了

网友E:
我直接IAR 6.3 然后USB PC 下载没什么问题呀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驱动是没有问题的,是我太菜了,6年没有过MDK了,原来是想点Download将程序下载到板子里,但是点击Download后芯片一直处在复位状态,重启后还是跑原来的程序。但是我点Debug能仿真,切断电后程序能继续运行。
看样子我要先熟悉一下MDK了。

网友F:
“6年没有过MDK了”:L

网友G:
先熟悉一下MD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