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控制LED电路,求解基极齐纳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2-07-04):
LM2903集电极开路输出,左图中D19为小信号齐纳二极管,5V,左图这样设计是考虑到什么因素了吗?
右图为我自己画的,可行不可行,两者区别或者哪个更优?

网友A:
1. 左图流过LED电流可以看做10MA。恒流特性。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2. 右图流过LED的电流可以看做5MA,不是恒流特性。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那左图这样设计是对LED好咯,发光恒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左图流过LED的电流是4mA左右呢,10mA是怎么算的呢。
导通时,PNP基极电压10V,R50两端电压4.3V,流过LED电流应该就是流过R50的电流把,那就是4.3mA.对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左图流过LED的电流是4mA左右呢,10mA是怎么算的呢。
导通时,PNP基极电压10V,R50两端电压4.3V,流过LED电流应该就是流过R50的电流把,那就是4.3mA.对吗? ...
引用 楼主:

呵呵,嗯,我迷糊啦,算错啦,你对的

网友B(2012-08-03):
我感觉楼主右边的那个流过LED的电流会一直来回变,不会稳定下来。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2013-01-31):
不知楼主最后应用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