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LED电源PCB的疑问

楼主(2012-07-04):
如图1,不明白图一中的铜皮之间要有缝隙,图2是相应的原理图。附件是完整的PCB和原理图,PADS9.3打开。

网友A:
增强滤波效果呗,
电流要经过电容管脚才能流向下一级,如果连成一片,很大一部分电流就从别的地方流过了,电容滤波效果变差。。。

网友B:
不知是否是考虑电流依次流过顺序。不过看他另外一侧电感L1和CX1,R20中间也没缝,这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