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看声控电视

楼主(2012-07-04):
声控电视,功能实用吗,现在发展到什么状况,后面的民展趋势怎么样?希望大家都开金口呀

网友A:
没用
你声控电视的时候,人的语音,和电视的声音混为一起,你的控制IC 还能识别?算法度够呛

网友A:
你在电视机前喊的声嘶力竭,有这个功夫还不如拿起遥控器呢

网友B:
好做,但没用,不实用。而且就像3楼说的,人多了就乱套了。

网友C:
电视声控不大现实,倒是像空调,电扇等沉默电器比较靠谱。

网友D:
我放个音乐估计会乱搞

网友E:
不太靠谱   呵呵

楼主:
听说TCL,创维这几家都有在搞,有了解的吗,

网友F:
他们现在应该不是搞声控吧,这个好久就有人做出来啦。不实用。现在他们再做另一套方案吧。
日本很多工厂已经有样机出来啦。

网友G:
呵呵,要是两个电台正在相互报道对方的新闻,然后电视就来回切换么?

网友H:
呵呵,要是两个电台正在相互报道对方的新闻,然后电视就来回切换么?
引用 网友G:
;P

网友I:
拍屁股想出来的东西,1陀屎

网友J:
我大学的时候做过这个东西,我用的消噪的方法是首先给它定义一个名字,喊完了名字后再说频道就可以了,站在双手残疾人的角度来考虑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K:
实用性不强

网友L:
LS 双手残疾人..不多..而且有M的也不多吧..

可以使用脚呀/

网友M:
电视里说“关机”,然后电视就关掉了。

网友J:
可以对特定人用的,进行语音训练的,电视里出来的语音和识别的有差别的,就像指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