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对于要用到多时钟系统,如何控制好时钟的分配

楼主(2012-07-04):
msp430对于要用到多时钟系统,如何控制好时钟的分配,例如像定时器A的时钟源不能选择mclk,而smclk已经选择了dco用到300k,然而我又想通过捕捉计数,从而来计算时间,时间越精确越好,该如何选择?

网友A:
假如你不限定哪个型号,可以选择有多个定时器的430,比如Timer_B、Basic Timer with RTC等,假如不同时钟外设不同时工作,那或许可以共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B:
那就外部用个32768的晶振,然后使用ACLK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