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可控硅进行单相异步电机调速

楼主: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项目,关于单相异步电机风扇调速的,用PWM斩波调压来控制风扇速度,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转速可调,当调到最大转速后,不能够调低转速了。如果没有到达最高转速,转速的大小是可以调节的。大家有什么看法,接下来我将发一些测试图。

电机正常转动时门极波形

电机正常转动时门极波形

电机达到最高转速时电机两端波形

电机达到最高转速时电机两端波形

电机速度突变时门极波形,电机速度未达到最大

电机速度突变时门极波形,电机速度未达到最大

电机达到最高转速时门极波形

电机达到最高转速时门极波形

电机正常转时电机两端波形

电机正常转时电机两端波形

电机速度突变时电机两端波形,电机速度未达到最大

电机速度突变时电机两端波形,电机速度未达到最大

楼主(2012-07-04):
请大家多多发言,O(∩_∩)O谢谢

楼主:
:L大家都到哪里去了?我再说一下实现方法:检测交流零点信号,然后采用延时的方式(PWM输出)控制可控硅的输出的,延时时间不同调整转速

楼主:
:time:怎么还是没人,有木有对控制电机有研究的

楼主:
继续等待中:time:控制方法与电机的功率和转速也有很大关系,不知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了解

网友A:
单相电容运行异步电动机调速,一般不能采取控制电压的方式;
可以考虑采取二相变频控制方式;即使用两个H桥控制,相角相差90°。

网友B:
:victory:路脚印。楼主如需可控硅样品,我可以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木有详细点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可控硅我现在能不用就不用,不过有些还是离不了可控硅。以后说不准还真会找你

网友C:
LZ穿越的

网友D:
我的看法是达到最高转速后,如果需要降低转速,就先让电机停下来再调速呗。
我的经验是: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先想办法绕过问题,等今后有空了再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