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输出电容ESR问题!!!!

楼主(2012-07-04):
1117输出有一颗ESR为2欧左右的钽电容满足反馈需要,
然后原来是有串一个0.1欧的电阻再接的负载,因为负载引脚有数颗低ESR的MLCC电容,这个0.1欧电阻是避免1117因为输出低ESR发生振荡。

现在的问题是负载工作时因为0.1欧电阻的存在瞬态响应跟不上造成有10mV左右的低频纹波,试过电容要加到上万UF才有用,但不能这样加, 如果把0.1欧电阻短路低频纹波就会降到5mV以下,如果我把0.1欧电阻换成0欧会不会造成1117工作不稳定?

请高手解疑,谢谢!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我觉得跟每个人的电路相关
我在ams1117后跟了个10uf的陶瓷电容,也不发生振荡
如果有振荡,就换成spx1117

网友C:
如果有波纹的话 可能就是你输出电容的问题,看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1117
建议使用AP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