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单片机9454-移开仿真器下载后的问题?

楼主(2012-07-04):
最近新用了一款三星的9454芯片,开发环境为IAR,语言用C,用仿真器openice-i2000仿真,通过目标板搭建平台!
目前程序用仿真器模拟编写测试基本结束,在下载烧写到实际芯片后发现问题?
如下:
1、下载后几乎不动作,砍切程序精简到最小系统后勉强可动作?问题是否在堆栈溢出呢?由于该单片机没有fly模式,烧写都芯片后无法测的,而用仿真器却没什么影响?
2、外部挂10M晶振,用IO口测试,实际测试推算出700ns一个震动,而非外挂匹配。
麻烦有用该芯片的兄弟帮忙看看,问题出处,谢谢!

网友A:
多半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据我多年用三星的经验,应该是那几个003ch的字节没有选对,用内部了吧

网友B:
看错了,如果是你能动的话,就是设置问题,仔细看看手册吧

网友C:
Smart Options 应该木有配置好

楼主:
Smart Options 有设置,如:
__root const uchar smartOption[4] @ 0x003C ={0x00,0x00,0xE4,0x00};
我现在拟换个晶振看看,改10M为6M陶振看看,是否起震有问题,因为现在在目前10M下,示波器看不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