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的小液晶屏程序放到DSP上面怎么就显示都乱码了?

楼主(2012-07-04):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dsp的处理速度太快了?????

网友A:
把延时弄长一些!!!!

网友B:
你的小液晶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C:
我早就发了这样的贴了,但一直没有人解决,如果你弄出来了,麻烦你告诉我一声,你是怎么弄出来的,谢谢了,

楼主:
看来这样的问题不只是偶然的,也有人遇到啊!研究中。

网友D:
什么液晶控制芯片的?我可以解答

网友E:
什么型号液晶的,估计你的液晶时序放到DSP上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是1602A,dsp28335,时序是按照单片机上的

网友E:
那这个东西的显示程序很简单的,可以考虑下2楼的指导,可能是给1602写数据太快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这个 我真没试过,也有前辈这么说,让我用定时器,我忙别的给忘了。。。有点对不起那个前辈。。。

网友B:
把你的程序从扁平化改成层次化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即在写数据给小液晶这一块做工作
基于定时器做个液晶写数据的驱动
要写给液晶的数据写到驱动缓冲区中
再由驱动最后安定时器写到液晶上

网友F:
检测一下busy 试一试!

网友G:
程序的错误吧

网友H:
可能是延时的原因

网友C(2012-09-08):
回复 网友D:

就是1602A 最简单的那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下 这方面液晶的例程  我有12864串行传输的了 但是他不是我想要的  我现在用的是1602 如果是12864的话,要D0-D7也要连在DSP的IO口上,那个串行传输的没有连 就连了RS RW EN...(还有一个)就这个四个(VCC,VDD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