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bview

楼主(2012-07-04):
请问labview要怎么学?需要些什么基础?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模拟仿真软件,一般的书只是告诉你软件如何操作,没有太大意义。。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根据官方人士给的答案,你自己看一下。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学习LabVIEW一般有以下三种方式:系统型学习方法、探索型学习方法和目标驱动型学习方法。这三种方法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在不同的时段使用不同的方法。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和所处环境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案。
系统型学习方案是传统的学习方法,学生学习多是按此方法。它是指按照别人制定好的学习方案一步一步学习掌握一门知识。学习效果如何,主
要取决于教师和教材的水平。若选此方案学习LabVIEW,最高效的方法莫过于参加NI公司的LabVIEW培训课程。基本上,完全没接触过LabVIEW
的学员可以在一星期的时间内达到编写简单程序的程度。此外,现在很多大学都开有LabVIEW课程,方便了在校生学习自学也可以采用此方案。
找一本教程类的书籍,按照书中指导一步一步学习。教程类的书籍应当侧重于解释LabVIEW的编程思想以及原理;有些书仅偏重于罗列LabVIEW
中每个函数或VI的功能,则不适合用于此种学习方案。

探索型学习方法适合喜好自己钻研的人。同样一个技巧,如果是自己发现的,比从他人那里的来会更有成就感。任何一个教程都不可能覆盖到
LabVIEW的全部功能,有心得学员不妨自己打开书中未曾介绍到的那些菜单或者函数选板,尝试一下它们都是做什么用的。在真正动手摆弄每个新
东西之前,打开LabVIEW的即时帮助窗口,阅读一下相关说明可以大大加快学习过
比如,打开“应用程序控制”函数选板,发现这里有一项“选板编辑”。好像没有任何一本书里介绍过这个功能嘛,这是干啥用的呢?如果
没任何提示,也是无从下手去尝试的。打开LabVIEW的及时帮助,可以看到它对这个功能的简单介绍。进入“详细帮助信息”,会得到更全面的说
明。再自己动手实践一下,就基本可以掌握此功能了。 做好
读书笔记。阅读他人代码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自己的探索总是有思维局限性的,他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大大拓宽自己思路。我介绍过的编程
经验中,很大一部分都不是我自己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借鉴与别人的LabVIEW代码。

目标驱动型学习方法是公司员工中最常见的学习方式了。工作后,如果不是个人有兴趣,多数人不会浪费时间去学习工作中用不到的知识。等老板布置
了具体项目或者工作任务后再学习相关知识,效率更高。学也只要够解决眼前问题就行了。针对这种情况,请教身边牛人或者公司前辈是最好的学习
方法。如果周围的人不能解决问题,到论坛上发贴,寻求更广泛的帮助。

<推荐一个论坛。首先是NI的官方论坛,这里会有NI的技术支持和研发工程师来回答问题。如果英文够好,最好是到它的英文版面去提问,英文讨论区
人气更旺,容易找到答案。LAVA 是官方之外最大的LabVIEW社区,也是寻求帮助的好地方。
我见过几个工程师在项目中遇到了难题,于是来报名参加LabVIEW的培训课程,以为上完课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实际上完全误解了培训课程的
意义,培训课程是为了帮助那些想要系统学习LabVIEW知识的人,而不专注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

网友A:
官方资料供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