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TMS320C6713串口实现

楼主(2012-07-04):
求救TMS320C6713串口实现

网友A:
模拟串口还是使用原有的串口呢?

楼主:
在fpga实现串口的输出

网友A:
那你fpga把串口的寄存器都放出了给dsp,对dsp来与标准串口用法上没区别呀

网友B:
不太懂,好人帮顶一下!

网友C:
用定时器模拟就行了!

网友D(2013-01-13):
前端加上FPGA 有块板子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控制FPGA串口发送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