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选择DSP学习板 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2-07-04):
我在学校实验室呆了半年学习单片机,我打算以后朝DSP以及硬件方向发展,我想先学一下DSP,所以我想问下,是不是淘宝上买的DSP 开发板什么的是不是都要再配一个仿真器,这个仿真器又是用来干嘛的?还有,学习DSP的软件有哪些?是不是就是CCS,这个CCS是个什么软件?是不是和KEIL这样的软件是一个概念的?学习DSP的基础学科有哪些,像数字信号处理,还有哪些?还有怎样才能更深入的了解DSP的工作方式,学好DSP的核心是什么?

楼主:
初学DSP最好买哪一类型的DSP学习板?

网友A:
你是想学DSP,还是想学硬件,这是两个差别比较大的方向。

楼主:
3# blacksword 怎么说呢,可能我对硬件和软件认识的还是不够清楚,我觉得像开发什么什么软件的是弄软件的,然后像DSP,单片机这类虽然也要写下程序但还是算是硬件的,然后这类都要学像模电,数电,信号处理这些,然后我对这些还是有点兴趣,所以说我想向这方面发展。你说差别比较大,能不能问下差别具体在哪? 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基于芯片的软件就要对芯片内部资源很熟悉
仿真器是都需要的,下载、仿真
CCS只是一个配套的开发工具,就像用KEIL开发51一样

网友C:
学dsp一般用于算法的实现\

网友D:
目前主流DSP是TI公司的,主要3个系列,2000系列,比较简单,就像一款超级单片机.

网友E:
老师不过直接建议我们学5000系列的,说是主流

网友F:
DSP学习涉及内容多,因此有的放矢,学以致用很重要。有的不需要学习,有的一定要深入透彻的学习和理解。建议仔细学习买来的开发板上面的每个例程,不懂得问题自己一定要深入下去搞懂。有几个重要的部分时一定要学好的:硬件的制作及学习;类/微驱动模型;c/汇编程序的开发;CSL/BSL的使用和理解;RF5算法构架;图像领域的知识(太多,包括图像处理类,编码解码类等);EDA方面也需要掌握(如CPLD/FPGA的开发及编程)内容太多,以致于个人之力想在研究生阶段都学好,不可能!!但事在人为,至少多学总比少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