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选择,学习DSP学习板 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2-07-04):
我在学校实验室呆了半年学习单片机,我打算以后朝DSP以及硬件方向发展,我想先学一下DSP,所以我想问下,是不是淘宝上买的DSP 开发板什么的是不是都要再配一个仿真器,这个仿真器又是用来干嘛的?还有,学习DSP的软件有哪些?是不是就是CCS,这个CCS是个什么软件?是不是和KEIL这样的软件是一个概念的?学习DSP的基础学科有哪些,像数字信号处理,还有哪些?还有怎样才能更深入的了解DSP的工作方式,学好DSP的核心是什么?初学者最好选那一款DSP学习板学习?

网友A:
仿真器一定要配的,程序的下载和在线调试都靠它;
CCS是TI搞的开发它自己DSP的软件,最新版本也支持TI其它类型的处理器
DSP首先是硬件了,这个一般都有一个比较规范的结构,掌握这个不太难。难的当然是软件,从那些该死的文档,到实时操作系统,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用户协议、算法。
初学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是28系列,当成一个高档单片机,常见,买的比较多,一种是6x系列,做一些高速采集、图像之类的应用。作为入门学习,28基本够了。

楼主:
2# dqyubsh 再问一下,CCS的版本问题,是不是不同DSP的芯片,要用不同的CCS版本,还是每一版本都可以用,哪一版本的CCS比较好?

网友A:
这可能由不得你选择,主要跟仿真器支持的版本有关系——即,看你的仿真器驱动支持哪个版本的CCS,你就用哪个版本。

因为买不起老外的仿真器,国内山寨的仿真器又不能支持最新版本,即便有支持,也经常连不上,掉线。这是非常混乱的情形。

至于哪个版本的CCS支持哪些芯片,你去TI网站细看,有很详细的清单。目前的CCS,支持TI的ARM等一系列处理器,但是我估计没有多少人用CCS去开发ARM和单片机。TI软件易用性很差,这个你会有体会的。

网友B:
学习DSP需要哪些配套书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