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PowerAnts看看为什么管子很烫且电源不对(有更新)

楼主(2012-07-04):
如附件电路所示,-VLOW是-9V电源,V3B_AFE是一个0V~-9V之间变化的方波,其频率大致在500K左右,附件图片是DEMO上推荐使用,我板子上面实际用的MOS管为SI5504,其内部结构域ZXMD63C03一致,图上的二极管改用PMEG2005(NXP公司),其余器件参数一致。     目前测试发现该电路接上电源,空载测试(即V3B后端不连接负载),而输入不接时,电源(-VLOW)是正常的,而我一旦把输入接上后,-VLOW就被拉低到-6V左右,而且MOS管非常烫,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的输入开关频率太快吗?还是什么原因啊?还往高人指点!
附件图片是正式的测试结果,输出的抖动时怎么 回事呢?

楼主:
另外我的输入上电不是立马就有,而是需要等一段时间才会有输出开关时钟,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的输入时钟边沿不够陡峭导致MOS管出现上下管都导通导致的呢?MOS管很烫说明很有可能MOS一直与地之间微导通,才导致很烫同时电压被拉低了,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还往高手指点一下哦

网友A:
可以让我看看这个PDF文件吗??

楼主:
关于图上二极管与电容等器件的作用可参阅: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809-1-1.html
当时就是PowerAnts帮忙解决的哈

楼主:
可以让我看看这个PDF文件吗??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器件的PDF资料吗?

网友A:
气死我啦。这是怎么回事啊,每次回复都发这么多

楼主:
气死我啦。这是怎么回事啊,每次回复都发这么多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啊

楼主: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49641&page=1#pid2338860,看这个吧
引用 网友A:
怎么一样啊?谢谢了哈

网友A:
楼主,把你这个电路的出处,给我看看啊,PDF那,太小气啦吧

楼主:
这个PDF在公司电脑上啊,我现在在家里面没有哦

楼主:
这个是一个CCD传感器的驱动电路哈

网友A:
我QQ43488700,加我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MOS的热是怎么产生的,还有就是连接到MOS管的-VLOW为什么为拉低了啊?
在线等待......................

网友B:
神贴啊,第三次重复开帖了啊 :funk:

楼主:
神贴啊,第三次重复开帖了啊 :funk:
引用 网友B:
前两贴是理论,现在是实际调试了哦

网友C:
MOS有上下导通,把c79 c80去掉看看呢

楼主:
MOS有上下导通,把c79 c80去掉看看呢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的是这个问题,但去掉电容后又怎么避免死区呢

楼主:
难道老美给的原理图里面也做了手脚,专门弄一两个错误啊

网友D:
把你的加速二极管上下换个位置,极性反了,带载的时候下管工作而上管却还没有截止。没有负载的时候,电容充电不明显,不会产生直通,一旦带上负载就会直通

网友B:
气死我啦。这是怎么回事啊,每次回复都发这么多
引用 网友A:
哈哈

楼主:
把你的加速二极管上下换个位置,极性反了,带载的时候下管工作而上管却还没有截止。没有负载的时候,电容充电不明显,不会产生直通,一旦带上负载就会直通 ...
引用 网友D:

目前的测试就是在空载下测试的

网友E:
频率这么高,整个周期才2us,
用双通道示波器挂一下两个MOS的栅极,看死区时间有多少,
如果死区有重叠,把门极那两个电阻加大,搞一两百个纳秒的死区出来。。。

楼主:
这个电路我实际测试了一下,当输入从-9V变化到0V时,输出也能快速变化到-9V,但当输入从0V变化到-9V时,输出的上升斜率很缓慢,要很久才能上升到0V,这是为啥呢?

网友F:
没看清楚.....

网友G:
回复 楼主:
检查二极管有没有问题,尤其是下管的关断二极管。

楼主:
现在我测试了两个MOS管的G极电压,发现现在是“快开慢关”,是不是二极管焊接反了哦?

网友E:
是不是二极管焊接反了哦?
引用 楼主:

:L 这句话应该我们问你才对

楼主:
现在测试来看,的确已经是“快关慢开”,但还是存在死区问题,
现在的测试发现,当输入从-9V变化为0V时,4脚(C79的1脚)能够快速泄放电压到0V,实现快关;但当输入从0V变化到-9V时,2脚C80的2脚)电压快速泄放到一半时(即从-9V快速泄放到-4.5V左右),就电压下降的比较缓慢,不能实现快关的目的,导致连接到MOS管的电压还是 有小的压降,以及管子比较烫,这个怎么优化呢?

网友H:
盐雾试验机产业结构调整及发展重点
 盐雾试验机与控制系统以石油、化工、钢铁、电力、交通运输、国防安全、环保、轻工、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为依托,致力于新一代主控制系统及其综合自动化开发和产业化,主要包括集散控制系统、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和以工业计算机为基础的开放式控制系统等;2010年要满足50%的大型系统,2020年要能满足85%的大型系统。
  盐雾试验机重点围绕生命科学、农业和食品、材料科学、环境与能源等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学科和领域的需求,加强引进消化、自主研究、开发和产业化。
  盐雾试验机计量测试仪器是保证设备产品质量,提高产品创新能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我国防水试验机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国际上新的基于**技术的基准标准不断出现。因此,开展盐雾试验机重要的计量基准的研究也是振兴装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源:http://www.linpin.com.cn/ViewInfo-1250.html  林频股份4000 662 888

网友I:
电路的精华就是C79,C80,和双极管。
输入高,输入电压通过上二极管对C79充电,导致上MOS更加处于截止状态
输入低,输出电压通过下二极管对80充电,导致下MOS更加处于截止状态
下二极管同时具有在输入低时,下MOS栅极通过下二极管快速放电

楼主:
大家快来看哈,下图是实际测试结果,输出的抖动来回变化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还请大家结合实际的测试结果,分析一下输出产生抖动的原因啊?

楼主:
咋没人回答呢?

网友J:
你去找一下MOSFET的驱动电路来研究一下,好像是要那种推缓式驱动。同时你研究去看一下你用的FET的最佳驱动电压。

网友K:
0-9V信号,管子工作在放大状态,没有饱和导通吧?

网友L:
请说的太对啦。

网友L:
请说的太对啦。SFSFS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