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负载

楼主(2012-07-04):
正常控制都是光耦加继电器或光耦加可控硅,请问下,光耦控制小电流的交流电是否可以?好像没有看到这么做的,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网友A:
你查一下光耦的参数即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光耦只是信号耦合作用,一般作为开关信号使用,LZ却想把它当成功率器件来使用。万万不可,光耦的正向电流很小的。太大的话,会把光耦烧掉的。

一般使用光耦+功率三极管做功率应用。如达林顿管、MOSFET等。

楼主:
本来想换继电器,但是成本要增加很多,我现在想我的负载很低啊,比如220V,100K负载,通过光耦来通断,稳定电流才2.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