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赐教呀

楼主(2012-07-04):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现在公司里都在用什么软件画pcb?是candce 好还是powerpcb好还是其他什么软件呢?想在这方法面发展,请大侠您指点

网友A:
请参考如下:
1、一般的小公司,画个小板子,频率不是很高,EMI/EMC要求不高的话,Protel或Altium Designer。
2、手机、通信等,大公司搞的高频,RF射频,Cadence Allegro当之无愧!
3、处于两者之间的PADS,也不错。

如果是新手,建议从Altium Designer开始画起,慢慢了解原理图、网表,PCB流程,再转向 Cadence。

PCB界的老大--------------------------Cadence.

网友B:
ALTIUM DESIGNER  低频毫无压力

网友C:
用了十几年,我试过很制图多软件,还是protel99好用,也许是用习惯了的缘故吧。
楼主如果是初学者,最好还是学习protel中的DXP吧,中文的、功能齐全,容易上手。
Altium Designer 的功能虽然好,但太复杂了点,不要上手的。

网友:
一直在用Altiun Designer ,觉得不错,功能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