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温度字模数组KEIL编译提示错误

楼主(2012-07-04):
用不带字库的12864显示温度,把0-9的字模放在数组中uchar code number[][10]
当编译提示错误error C242: 'array[]': too many initializers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Keil的编译器支持二维数组,第一维不写具体的值吗?
如何写成uchar code number[10][10]呢?
下标是0~9
这显示是语法错误。
试试如下的代码:
uchar code number[][10]=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

多变换几次写法,重新定义。多试几次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你对C数组的定义初始化还不是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成uchar code number[10][10]编译还是不行

楼主:
uchar code number[][10]=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3*/
...
提示出错

楼主:
额发现了 每个组数里有16个元素改成uchar code number[][16]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