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2 not found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04):
pickit2 有次只接了一下上面的gnd 和vcc给芯片供电,后来就不好使了。就提示pickit2 not found。有没有前辈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果KIT2没有坏的,则不会这样,很可能你从KIT2上取电电流太大,把它弄烧掉了

网友B:
要么烧坏了,要么掉固件了

楼主:
3# figo20042005 电流不大,应该不是烧坏了,如果是固件掉了,有什么补救办法没?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固件掉了就不好办了,只有厂家才可以重新烧写固件吧,要不就要重新买个了,买时还是买正版吧,**版问题太多

网友A:
KIT2是可以自动下载固件的,但前提是固件中的BOOTLOAD不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