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不考虑电流的前提下,用起来效果一样吗?

楼主(2012-07-04):
这三种电感  如果参数一样,用起来效果一样么
不考虑电流的前提下?
谢谢了~~~

网友A:
中间的磁场泄露小,两边的功率小点,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B:
木有用过,等待高手

楼主:
视频信号处理用的,不走功率的,先谢谢了。

网友C:
处理视频信号,那就用贴片的电感好了,前2个尺寸太大了,占面积

网友D:
是不是作抗干扰处理呢?

网友E:
学习一下,没研究过

网友F:
菜鸟我都没有用过呢。唉,

楼主(2012-09-01):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查了资料,知道了,结贴给分。

网友G:
如果考虑干扰问题   以及散热问题   使用中间那种   焊盘可以做大一点   便于散热   如果考虑体积   建议使用贴片    直插式的优点不知道

网友H:
功能都是一样的,不过用的场合就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