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赐教hyperlynx软件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2012-07-04):
求大侠赐教hyperlynx软件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
顶贴中的PADS9.3,安装之后就有hyperlynx,这个仿真软件在PADS完整版安装中都有

网友B:
不好意思,置顶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是地址: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newest.html

网友B:
晕,地址发不了
就是这个贴:PADS9.3软件共享,含**文件及安装详解

网友C(2013-12-11):
请问一下: HyperLynx Thermal 是否 是Hyperlynx 中的一个模块? 还是分开了?

网友D:
如果用旧版的PADS2007以上的版本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