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的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应怎么理解?

楼主(2012-07-04):
C语言中的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应怎么理解,老是记不住。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20年前,经典的C语言书籍里并没有指针函数的叫法,这是一个被有意夸大、近乎哗众取宠的概念,个人以为完全没必要记住它,就像那些起了晦涩名字的人,本来就不是让大多数人认识并记住的,那么大家就不要认识他好了。

直接说返回类型是指针的函数,比缩写成指针函数更通俗易懂。

网友B:
懂的本质即可

网友C:
函数指针是指针 —— 指向函数的指针
指针函数是函数 —— 返回指针的函数

这不是简单的语法问题吗

网友D:
多看看代码   机械的**既容易搞混也容易忘记

网友E:
你可以看看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上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F:
难得糊涂

网友E:
(1)指针函数:
返回指针的函数,一般定义格式为:
类型标识符    *函数名(参数表)
int *f(x,y);
其中x,y是形式参数,f是函数名,调用后返回一个指向整型数据的地址指针。f(x,y)是函数,其值是指针。
(2)函数指针:
函数类型 (*指针变量名)(形参列表);
“函数类型”说明函数的返回类型,由于“()”的优先级高于“*”,所以指针变量名外的括号必不可少,后面的“形参列表”表示指针变量指向的函数所带的参数列表。
例如:int (*f)(int x);
有什么不清楚的先百度一下,网上有很多信息的。

网友G(2014-03-12):
没必要知道,会用就行。

网友H:
函数指针是指针——该指针指向一个函数;
指针函数是函数——该函数返回一个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