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单片机控制LED灯

楼主(2012-07-04):
要使用单片机控制LED灯,有三个LED灯循环工作,启动时间间隔为0.05S。当一个灯亮时另外两个灯灭。由于后续用于大功率工作。要求利用三极管MJE130008。求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看样子这位小兄弟新人哪, 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不知道找了什么板子还是自己搭的电路.
如果还是第一次玩单片机, 给你个期限, 希望花 1~3天搞定, 条件是网上资料随便搜
最后, 鼓励一下新人

网友B:
不难,好好搞吧

楼主:
2# airwill [/
嗯嗯,小弟是新人。由于是功率比较大的三极管,没有工程经验。各项电阻阻值不知道如何计算,望指点迷津

网友C(2012-09-04):
一般是查三极管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