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板子为什么和ccs连不上?

楼主(2012-07-05):
刚做了一个DSP板子,不知道为什么和ccs连不上,仿真器没事,电路板上的晶振是低电平,不知道为什么啊?求解。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换个晶振或起振电容试试。

网友B:
可能是以下问题:1.晶振有没问题,测量不对就换。2,接口有没问题,测量不对再查3。3,驱动可能有问题,换块板子测测如果也不行,重装软件再看驱动装上了不,装好后再检查2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好,希望楼主试一试!

网友D:
有什么错误提示消息啊

网友E:
JTAG的cfg配置文件是否正确?
还有个注意的地方 JTAG连接后 测试下JTAG口上几个脚的电平

网友F:
有可能是USB电源供电不足,试试主机箱后面的USB插槽。

网友G:
估计是电源问题,按楼上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H:
下载一个驱动试一试不就行了!

楼主(2012-09-01):
感谢楼上各位热情的朋友,解决了,驱动问题,结贴了